[求助] TSMC28 双端口SRAM RTSEL WTSEL VS VG作用

楼主(2025-07-01):
我使用的双端口SRAM IP中有四组Pin(RTSEL WTSEL VS VG),关于这四组pin的datasheet如下,我没有太看明白,所以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这四个Pin的作用是什么
2.仿真时文档中要求这四个Pin的固定电位如上图所示,在后端物理实现时也可以直接将这四个Pin接上同样固定的1和0(TIEHIGH和TIELOW的cell)吗

网友:
RTSEL和WTSEL是调整读写的margin和速度的,大概你可以认为00是速度最快,但可读写的窗口较小,11速度最慢但可读写窗口较大(更稳定);00和11是我举例的,实际情况中也可能是11最快00最慢,这个要去lib中看,正常使用的话,使用文档中建议的中等值就可以。
VS和VG这两个信号没怎么关注过,这个不敢说

网友:
如楼上所说,这些pin会影响速度、功耗和可靠性。

将这四个Pin接上同样固定的1和0不是后端决定的,RTL怎么写就怎么接呗。虽然一般用默认值就行,但最好还是连到efuse或者寄存器,给回片后修改最优编码的机会,当然前提是测试/调试要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