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xilinx的7 Series FPGAs在最终配置失败之后会清空Configuration Memory吗?

楼主(2025-07-01):
7 Series FPGA 有配置失败之后fallback 加载golden码流的功能,那假如golden码流也配置失败,或者fallback功能没有打开,最终配置还是失败了, FPGA 会有什么操作吗?Configuration Memory会被清空吗?

网友A:
不会,只有文档上建议发个复位重新配置,Configuration Memory只会在复位或者上电的时候会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只有文档上建议发个复位重新配置,Configuration Memory只会在复位或者上电的时候会清掉。 ...

感谢回复!请问“文档上建议发个复位重新配置”是在哪个文档讲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文档上建议发个复位重新配置”是在哪个文档讲的呀?

其实是在讲配置的fallback的时候,这两个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在multiboot章节只提到了golden fail了initb和done都会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