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极跟随器的输出为什么比输入高几百毫伏

楼主(2025-07-01):
我现在在做一个五管OTA加一个源极跟随器的放大器,做缓冲器使用,为什么在电压比较低的时候输出比输入高将近800mV了。单位负反馈连接情况下,输出不能很好的跟随输入。

网友A:
说明你的input pair 有 range , 不是 rail to rail的 , 看图的话你是nmos input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input pair 有 range , 不是 rail to rail的 , 看图的话你是nmos input对吗

是pmos输入,好像是因为源随器的限制,pmos有个最低输出电压限制,nmos有最高输出电压限制

网友B:
那你加sf是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加sf是图啥

我也不想加,老师要强行加的,我也没办法。哥,你知道sf为什么会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想加,老师要强行加的,我也没办法。哥,你知道sf为什么会这样吗
...

PMOS差分的话低压不是应该好做吗,高压才容易使PMOS打不开,再好好调调吧,共模输入范围有问题,buffer的话关注的点有时候蛮多的,摆率,相位裕度,输入输出范围,功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OS差分的话低压不是应该好做吗,高压才容易使PMOS打不开,再好好调调吧,共模输入范围有问题,buffer的 ...

如果我把pmos的sf拿掉的话,前级的pmos五官可以做到很好的跟随,加上pmos的sf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