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30V耐压的ESD管能保护内部有30V耐压管做的电路么?

楼主(2025-07-01):
上边30V耐压的ESD管能保护下边内部有30V耐压管做的电路么?

网友:
肯定可以啊

楼主:
  • ”ESD器件的“30V耐压”通常指的是其反向截止工作电压或反向关态电压,即 VRWM 或 Vrwm。这是指器件在正常工作时不会导通的最高直流电压(或峰值脉冲电压)。对于30V的电路,选择VRWM ≥ 30V是必须的,以避免器件在正常工作时漏电或误触发。
  • 然而,当ESD事件(一个纳秒级的极高电压尖峰)发生时,TVS二极管会被击穿并进入雪崩导通状态。此时,它会在被保护的引脚上箝位电压,这个箝位电压称为 Vc。
  • 关键点在于:Vc 显著高于 VRWM。 对于一个标称VRWM为30V的TVS管,其典型的箝位电压Vc(在标准ESD测试等级如IEC 61000-4-2 Level 4, 8kV接触放电下)可能在45V到60V甚至更高,具体取决于器件的特性和测试等级。
  • 因此,即使TVS管的VRWM是30V,在ESD事件期间,被保护电路实际承受的电压是Vc(例如50V),而不是VRWM。“
  • 以上说的对么?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性能上不去,还得加一些前置条件才能满足;一般用低耐压的ESD保护正常的内部器件比较稳妥,比如用24V ESD保护30V器件。

另外,你所使用的ESD器件一般会有一条这样的TLP曲线,如果A点的值大于被保护器件的耐压值的110%(以30V为例就是33V),则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A:
ESD的TLP曲线和30V管子的e-SOA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的TLP曲线和30V管子的e-SOA比一下

4楼这个图里的VT1和被保护管的耐压对比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这个图里的VT1和被保护管的耐压对比么?

这是典型的ESD design 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