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静态工作点失效

楼主(2025-07-01):
如图,我把运放的连线互换,他静态下,工作点就失效了,表现为不对称,而且,而且只在输入低电平,只导通pmos输入管的时候失效。只导通nmos、p和nmos都导通的时候都正常。

第二张图是输入电平为200mv时,失效的情况。运放的两个cmfb的裕度都很好很稳定。

网友A:
应该是在低压时pmos差分对导通时极性接反了,你这个斩波运放是用在什么位置的呢,是单独使用还是接在带隙里面的

网友A:
为什么用轨到轨做输入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轨到轨做输入级

要求轨到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低压时pmos差分对导通时极性接反了,你这个斩波运放是用在什么位置的呢,是单独使用还是接在带隙里 ...

太感谢了,就解决了。我还搞了一下午我真的太菜了。pmos的输入点应该在斩波前,我接错了接在了后面,所以互换后就出问题了。还是您厉害,一眼就看出是极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低压时pmos差分对导通时极性接反了,你这个斩波运放是用在什么位置的呢,是单独使用还是接在带隙里 ...

不过您能和我再讲讲,斩波频率的选择吗?太感谢了!斩波频率与运放带宽的关系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