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位宽超过32bit的信号复位直接给'd0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5-07-01):
现在有一个位宽512bit的信号a,给它复位时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a <= 'd0;
    else
        a <= b;
end
复位没有说明信号位宽为512bit,这样写会有问题吗?比如超过32bit的比特位复位不到?

网友A:
默认32bit,用'0

网友B:
“比如超过32bit的比特位复位不到?”——不会。
“这样写会有问题吗?”——功能上没有问题,但是代码规范角度不建议这么写。

网友:
{512{1‘b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32bit,用'0

可以给出信息来源吗?

网友:
对聪明的综合软件,仿真软件来说,没有问题,就怕碰到一共死心眼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给出信息来源吗?

我试过的,vcs,modelsim对于'b/'h/'D确实是默认32bit,综合不知道,你可以仿真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如超过32bit的比特位复位不到?”——不会。
“这样写会有问题吗?”——功能上没有问题,但是代码规范 ...

大佬,规范化应该怎么写?

a <= 512'd0;
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规范化应该怎么写?

a

是的,指明位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指明位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的,vcs,modelsim对于'b/'h/'D确实是默认32bit,综合不知道,你可以仿真试试。 ...

unsized number标准里确实没规定,但很多工具都做成32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给出信息来源吗?

就是system verilog的流操作(bit-strea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给出信息来源吗?

Verilog标准中说到“一个未指定位宽的整数常量的位宽应至少为32位(和integer相同)。”

网友:
完全没问题,一直这么写。特别是a的位宽是parameter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