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ring无法拉伸

楼主(2025-07-01):
新进的一个项目,环境和同事的都一样,他们的guardring都可以正常拉伸,只有我的stretch对guardring没有效果,有大佬碰到过这种情况,并且解决的吗?

网友:
重启试试

楼主:
重启好几遍了,部门老大说是bug,解决不了,

网友A:
s后看看ciw这个命令生效没有,试试chop这些命令对他有没有效果,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后看看ciw这个命令生效没有,试试chop这些命令对他有没有效果,都试一下

Stretch是生效了,但是还是拉伸不动这个guardring。chop是什么命令啊?没有试过这个指令

网友B:
左边图层只勾选used 看看有没有hilite 勾选s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图层只勾选used 看看有没有hilite 勾选sel

没有这个层啊

楼主:
兄弟们,问题解决了,我把.cdsinit和.cdsenv文件从home路径下copy到cadance下面就可以了,这是什么原理啊,有大佬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