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Linux系统下同时安装多个版本的ADS?

楼主(2025-07-01):
rt,之前在centos7系统中已经安装了ADS2024版本,但是由于工程需要,需要再装一个ADS2016。我想问的是在Linux中,是否可以同时使用两个版本的ADS?licence server是否会出现冲突?

网友A:
不会冲突,不同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使用modules管理不同版本

楼主:
谢谢大佬,已经安装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冲突,不同目录下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modules管理不同版本

好的,谢谢大佬,我回头试一下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