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问题

楼主(2025-07-01):
想请问一下 fm跑过了 但是看到DFF的数量很少 这正常吗?

网友A:
只能检查一下你的脚本设置里有没有把什么信号case住或者设了dont verif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检查一下你的脚本设置里有没有把什么信号case住或者设了dont verify

是这样的 并没有呀 请问一下寄存器很少 是不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并没有呀 请问一下寄存器很少 是不正常吗?

那也不是,只要你确认没有设多余的dont verify和case,那过了就是过了

网友B:
结果显示有很多的constant reg,也可以对齐下综合过程中的log,是不是有这么多的constant reg?
如果不是,是不是对特定端口设置了额外的set_consta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显示有很多的constant reg,也可以对齐下综合过程中的log,是不是有这么多的constant reg?
如果不是, ...

你要把reg贴出来;一般通过了就没有问题,就是怎么理解这部分的东西,需要往里看reg,这样看不出来的。但是看这数量怎么多,大概率和设计有必然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是,只要你确认没有设多余的dont verify和case,那过了就是过了

如果是case问题,一定不可能过,还有fm是谁对谁做,这个很重要

网友C:
肯定不正常,要找原因。RTL验证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正常,要找原因。RTL验证过了吗?

fm版本原因 换到2018 寄存器数量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