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温度系数随电源电压变化

楼主(2025-07-01):
最近在做电流模带隙基准源的仿真,我在工作电压1.8V调好了温度系数在8左右,结果当我把电源电压改变以后发现ppm变到10到30这个区间上了,我看了下PTAT和CTAT电流发现两者基本不随电源电压变化,但是我的输出电压波型却对电源电压很敏感。我找了很多文献并没有发现里面有关于改变电源电压后的ppm仿真,想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下面第一张图是电源电压1.5V,第二张是3.3V的输出电压。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该怎么改善这种情况。

1.5v

1.5v

3.3v

3.3v

bandgap

bandgap

网友A:
不正常
一把BG在V变化的时候,精度应该可以控制在0.05%以内吧,你看看不同电压下,极端温度的时候,所有管子的DC工作点正常嘛
另外,为啥BJT另一个m取7,咋不取8?

网友B:
线性灵敏度太差了,上升了5mV肯定就偏了。提高运放增益或者用cascode。增加电流镜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一把BG在V变化的时候,精度应该可以控制在0.05%以内吧,你看看不同电压下,极端温度的时候,所有管 ...

好的好的我去看看。三极管这个我应该是在拉扎维书上看到的取7,不过确实很多文献都是8,好像是因为这样子版图好安排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灵敏度太差了,上升了5mV肯定就偏了。提高运放增益或者用cascode。增加电流镜L
...

线性调整率是不是必须控制在1mV/V才算合格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调整率是不是必须控制在1mV/V才算合格呀

最起码要到这以下才会基本看不出温漂的变化,好的都100uV/V以下了

网友:
先看环路增益吧,如果变化不大可能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