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里面的thickness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5-07-01):
如图thickness参数指的是什么呢?金属导体的厚度不是以proc文件决定的吗?这个选项一般如何设置呢?求指点。

网友A:
定义你金属纵向的mesh精度,看你的工作频率,一般我都设置成和Edge mesh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你金属纵向的mesh精度,看你的工作频率,一般我都设置成和Edge mesh一样

明白了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你金属纵向的mesh精度,看你的工作频率,一般我都设置成和Edge mesh一样

Edge mesh一般和频率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dge mesh一般和频率什么关系呢

edge mesh可以设置在趋肤深度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ge mesh可以设置在趋肤深度附近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