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ATLAB设计sigma-delta

楼主(2025-07-01):
各位大佬,我用MATLAB学习设计sigma-delta时,用下面的代码求相关系数时,只能得到第一张这种结构的系数,我如何可以得到第二张图片结构的系数啊

网友:
你把图1和图2的STF都推一遍就能知道两张图中系数的对应关系了
这两张图都是ciff架构,不过差了一阶,我记得understanding那本书里有给出3阶CIFF的架构图
其实图二就是图一里g取0,b1=c1,b2=0的情况,你自己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