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的L太小应该怎么画比较好

楼主(2025-07-01):
(图片)

网友:
第三种con最好不要放一个。除非客户允许。

网友A:
第一种吧,gate的m1跳m2好连接一些

网友:
最好别用单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吧,gate的m1跳m2好连接一些

如果第二种把poly层拉长一点再打孔,效果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第二种把poly层拉长一点再打孔,效果一样吗

拉长一点在接的话,电阻会更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长一点在接的话,电阻会更大一点

OK,感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