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P结果和打HBM结果差异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7-02):
如题,TLP测试时的It2为2A,即等效HBM为3KV,但是实际打HBM的时候却可以pass 6KV,这可能是受什么因素影响的呢

网友A:
TLP和HBM差异很常见,你这个差异确实是有些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般HBM测试机台会有较大的寄生电容,看看你的ESD设计是不是会容易受寄生效应影响
还有,HBM机台的两个terminal接法本身也会有差异,可以试试两个pin换下位置打一次
建议找个三方用two-pin HBM设备打一下,这个才是最准确的结果,但是很少有三方有这种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P和HBM差异很常见,你这个差异确实是有些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般HBM测试机台会有较大的寄生电容, ...

请问下 two pin HBM设备是什么,和普通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two pin HBM设备是什么,和普通有什么区别

two pin机台就是简单的两端ESD机台,是测试人员手动测试的,比如型号ES612-20k

two pin机台很简易,里面没有那么多继电器去切换通道;三方的自动机台比如MK2/4等是可以测试几百几千pin的,所以内部有继电器矩阵去切换通道,所以存在较大的寄生效应
理论上来讲,two pin是最为准确的,更接近T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