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LE仿真眼图问题

楼主(2025-07-02):
最近在学习CTLE电路,仿真出来的眼图感觉有很大的问题,眼睛最高的地方不在正中心,眼皮特别厚且眼睛形状怪怪的,请问上述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并且除此之外,该眼图还能看出存在哪些问题?

仿真的眼图

仿真的眼图

仿真的电路图

仿真的电路图

网友A:
眼图有过冲,建议看一下ac仿真,增益是否补偿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图有过冲,建议看一下ac仿真,增益是否补偿到位

输入是100Gbps PAM4信号,AC仿真峰值点在40GHz处,请问是不是峰值点频率太高了,导致奈奎斯特频率点处的增益补偿不够?

AC仿真图

AC仿真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是100Gbps PAM4信号,AC仿真峰值点在40GHz处,请问是不是峰值点频率太高了,导致奈奎斯特频率点处的 ...

图示应该是CTLE本身的ac仿真图,信道损耗,均衡后的结果呢?

网友B:
波形眼皮特别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应该是CTLE本身的ac仿真图,信道损耗,均衡后的结果呢?

均衡后,25G处的增益跟低频相比较还差6dB,请问CTLE均衡后是需要奈奎斯特频率点处的增益和低频增益几乎差不多吗?

均衡后AC图

均衡后AC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均衡后,25G处的增益跟低频相比较还差6dB,请问CTLE均衡后是需要奈奎斯特频率点处的增益和低频增益几乎差 ...

奈奎斯特频率处,均衡后的增益最少需要是一个平缓的曲线,你这个明显带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眼皮特别厚

是的,眼皮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请问是因为抖动还是寄生电容太大?或者是其他问题?

网友C:
眼图左右不对称一般是由电感峰化过peaking导致的时域过冲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奈奎斯特频率处,均衡后的增益最少需要是一个平缓的曲线,你这个明显带宽不够。
...

好的,十分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图左右不对称一般是由电感峰化过peaking导致的时域过冲导致的

是的,在时域里输出信号确实有比较严重的过充,那请问是需要将电感值减小以防止过充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在时域里输出信号确实有比较严重的过充,那请问是需要将电感值减小以防止过充吗?
...

是的,不能过度依赖电感来拓展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能过度依赖电感来拓展带宽

哦哦,感谢您费时指导,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眼图中眼厚太厚可能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感谢您费时指导,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眼图中眼厚太厚可能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你这里感觉可能是带宽不足和电感导致的过冲同时存在产生的,建议看下频率响应,结合响应曲线来针对性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感觉可能是带宽不足和电感导致的过冲同时存在产生的,建议看下频率响应,结合响应曲线来针对性优化 ...

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均衡后,25G处的增益跟低频相比较还差6dB,请问CTLE均衡后是需要奈奎斯特频率点处的增益和低频增益几乎差 ...

楼主,请问下信道损耗是如何模拟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下信道损耗是如何模拟的,谢谢!

如果有信道损耗的文件,可以使用模拟库里面的nport来调用。如果没有信道损耗的文件,可以使用模拟库里面的mtline来设置想要的信道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