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能否在版图指定范围内做lvs

楼主:
100资产
因为出的数据是几个版本合在一起的总图,我想在总图的指定范围内对每个版本做lvs,哪位大神知道可以吗?

网友:
几个版本都是单独调用的单元吧?是的话,直接指定TOP CELL为相应的单元就是了,GDS文件可以为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