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后仿真有效位数下降问题

楼主(2025-07-02):
本人小白,做了一个12bit SAR ADC,分段电容5+6的结构,Vcm-base切换策略,下级板采样,但是现在比较器一边接的Vcm,一边接的CDAC上级板;前仿真时有效位数正常,ENOB能有12位,后仿真的CDAC提参之后只能有8位的有效位数;然后看寄生参数发现桥接电容有6fF耦合电容,LSB有59.28fF寄生电容,然后我在前仿真手动加入这两个电容有效位数也会降到8.8位,我把桥接电容去掉或者把LSB寄生电容增加前仿有效位数能恢复正常,但是后仿真我同样去加LSB寄生电容 只能从8.2最多提升到8.7左右;想问大佬们SAR ADC后仿真中一般来说是如何处理桥接电容寄生的问题?(曲线为CDAC上级板变化曲线,绿色为后仿(8.3bits),红色为前仿(11.89bits))

网友A:
1. 对于桥接电容的版图寄生处理。首先桥接电容的上下极板的CC与单位电容CC的比值,schematic和layout提取出来的要一致。桥接电容的上下极分别有C的寄生。假设桥接电容的上极板接的是MSB段,桥接电容的下极板接的是LSB段。那桥接电容的上极板寄生出来的C不会对CDAC的线性度有影响,只会影响CDAC的增益误差。桥接电容的下极板寄生出来的C可以算到LSB段电容阵列上极板(公共端)寄生的C里面,会对CDAC的线性度有影响。
2. 如何去处理 桥接电容的下极板寄生出来的C 和 LSB段电容阵列上极板(公共端)寄生出来的C呢? 一种方法就是校准。另一种方法就是版图去硬匹配(硬凑),在桥接结构的计算公式里,把桥接电容与单位电容的比值设为大于1的数。比如比值是2。那在LSB段的电容阵列里是有一部分电容需要接地,不参与开关切换。那就把 桥接电容的下极板寄生出来的C 和 LSB段电容阵列上极板(公共端)寄生出来的C 算到 LSB段那些不参与开关切换的电容里,这样就能做到和schematic一致。这种处理方法,对于10-12bit的SAR应该还算可以。但是对于更高精度的ADC还是校准比较好。

网友B(2025-09-11):
引用 网友A:
1. 对于桥接电容的版图寄生处理。首先桥接电容的上下极板的CC与单位电容CC的比值,schematic和layout提取出 ...

想请教下
1、在LSB段加接地的电容还是把原有的参与切换的权电容给接到地呢?

2、加了接地电容,相应的桥接电容对单位电容的比值要发生变化,小弟不太理解这一步是怎么把寄生算进接地里的?是直接把寄生加进去往公式里面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
1、在LSB段加接地的电容还是把原有的参与切换的权电容给接到地呢?

如图片中两段分段电容结构,当桥接电容Ca=5Cu时,低位段不参与转换并且恒定接地的电容,Cd2=12Cu。那前面回答所述的寄生电容,就可以从Cd2中扣掉。相当于把寄生电容作为Cd2的一部分。这里Ca=5Cu,只是举例使用,实际Ca=2Cu or 3Cu,差不多Cd2能覆盖前面回答所述的寄生电容。

分段电容公式推导

分段电容公式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片中两段分段电容结构,当桥接电容Ca=5Cu时,低位段不参与转换并且恒定接地的电容,Cd2=12Cu。那前面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