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仿真时如何设置WPE参数

楼主(2025-07-02):
各位大佬,最近我在学习WPE时发现在前仿中可以加入WPE参数进行仿真,请问各位大佬,WPE参数的这几个选项有什么区别,仿真时选择哪个更好。

网友A:
这个参数和版图关系比较大,前仿的时候还没有版图,只能不考虑,或者毛估估给个参数仿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和版图关系比较大,前仿的时候还没有版图,只能不考虑,或者毛估估给个参数仿仿 ...

好的好的,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