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minp directio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7-02):
如题请教一下M1的MINP direction 和NMINP direction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design rule里有的,搜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里有的,搜一下看看

这个guileline没有,所以想问问有经验的

网友B:
MINP垂直,NMINP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P垂直,NMINP水平

不同的mental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mental都一样吗

每个金属是不一样的要求,如果你做过小工艺的话可能理解会更到位,MINP理解为最小pitch的方向,NMINP理解为不是最小pitch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