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ing按键失效怎么恢复

楼主(2025-07-02):
重新加载一个新库以后guarding按钮失效了怎么处理
*WARNING* (LE-104638):Create Guard Ring: The Create Guard Ring form cannot be launched because no fluid guard ring
device masters exist in the technology file. Fluid guard ring device masters
need to be installed as technology file devices classes before they can be
instantiated in the design. Use the Install Guard Ring form to install fluid
guard rings. To open the Install Guard Ring form, click Guard Ring on the
Technology Tool Box.

楼主:
此贴完结,后续读取pdk显示没权限,shiift+g还是可以加guarding的,只是自带的toolsbar里面的guarding用不了,该用还是得用

网友A:
新库缺少 FulidGuardring,如果新库有权限可以在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guarding 中按照老库的规则和名字进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库缺少 FulidGuardring,如果新库有权限可以在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guarding 中按照老库 ...

大佬我按照你这个做了,提示读取那个file我没权限,请问接下来怎么搞

网友:
如果是个人自己的pdk可以修改pdk的权限操作,如果是公用的pdk,那得找有权限的人去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