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后蒙卡结果出现抖动

楼主(2025-07-02):
电路原理图如图一所示,输入信号是0-30mv的周期方波信号,如图2所示。PVT仿真下各工艺角都很稳定,都是很笔直的曲线。但仿蒙卡的时候,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刚刚开始仿真时很不稳定,二是会有和斩波频率一样的较大的抖动情况?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跪求解答!

网友A:
chopper不就是解决正负两端有offset的问题吗?有纹波说明把offset调制到高频了,需要后面进行滤波操作或者使用notch fil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opper不就是解决正负两端有offset的问题吗?有纹波说明把offset调制到高频了,需要后面进行滤波操作或者 ...

您好,我后面加了滤波电路了,在pvt下的结果是稳定的,抖动仅在nv,跑蒙卡就不稳定。在我输入恒为0时,蒙卡的结果仍然很奇怪

网友: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pvt没有offset就没有纹波,蒙特卡洛仿真有offset所以有纹波

网友B:
pvt只是PVT,没有包含失配部分,系统失调Vos很小所以看不到三角波。
monte-carlo仿真能够看到失配的影响,所以会看到三角波。

你可以PVT仿真时人为引入失配仿真,也能够看到三角波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t只是PVT,没有包含失配部分,系统失调Vos很小所以看不到三角波。
monte-carlo仿真能够看到失配的影响, ...

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