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疑惑

楼主(2025-07-02):
正在做一个同步SAR ADC,采用下极板采样,输入斜坡电压仿真,输出发现有些地方,比如图中63和64这里的输出码字不单调,有个先到63然后又回到64,然后再下到63的误码,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我看了,比较器输入/输出正常,不应该是比较器的问题。

网友A:
正常的,刚好你的LSB分辨不了,ADC本身精度就是±1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刚好你的LSB分辨不了,ADC本身精度就是±1LSB

如果输入恒定的某一个DC电压,输出的码字也是这样经常跳动的,并不会在一个值上恒定,我认为是有办法让输出的值保持恒定,比如保持下限的一个值。

网友B:
63 64大概是你斜坡信号的中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 64大概是你斜坡信号的中间值?

不是中间值,是12bit的ADC,在其他地方也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