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突然短路,限流环路工作前,会有大过充,如何解决

楼主(2025-07-02):
如题,图标比较明确了,就是本身是带着限流环路的,不然1mΩ负载电阻,稳定状态下,不会就只有百十毫安
但是,可以看到,限流环路进入工作状态前,是由于短路,瞬间有一个大的过充,请问该如何解决
就算增大限流环路带宽,速度也不足以让这个过充完全消失
是不是需要更换结构了
现在限流的思路是,复制功率管电流,流过电阻生成电压,经运放跟参考阈值电压钳位一下,输出去控制功率管的栅极,从而控制限流
感觉结构很简单,而且很多的论文的示意图也是这么做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结构没有画出来
故求助于各位前辈,有什么合适的结构,或者有什么论文可以参考参考吗,谢谢

另一个是,如果电路中有一个大电流,比如说很大,几A的那种,那通常来讲这个电流要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才可以保证芯片不会过热损坏呢

楼主:
是不是因为主环路比限流环路快才会导致过充呢,但是看起来也不像是这样,下拉大电流主环路似乎也来不及反应,是功率管的栅极直接就掉下去了,电流蹭一下子就起来了

网友A:
你应该是N管输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N管输出的吧

不是,是P管,输出是漏端

网友B:
probe的是功率管漏极电流还是经过了电容后的电流?增大限流环路输出级的驱动能力应该有帮助,限流环路要比主环路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be的是功率管漏极电流还是经过了电容后的电流?增大限流环路输出级的驱动能力应该有帮助,限流环路要比 ...

是功率管的电流,不算上电容快速变化的电流
增大限流环驱动能力作用有限,可能是主环路和限流环带宽的问题

而且从本质上,我好像不太理解为何限流环会接管主环路,主环路是如何失去作用的,可能是限流环灌进去电流到主环路的输出差分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功率管的电流,不算上电容快速变化的电流
增大限流环驱动能力作用有限,可能是主环路和限流环带宽的问 ...

两个环路并联,限流环路的驱动能力做的更强。电流小时,限流环路不工作。电流超过超过限制后,限流环路工作,它的驱动能力更强,接管功率管栅极控制。具体看电路实现方法

楼主(2025-09-19):
顶一顶,还是没有抓住根本,瞬间短到地,就是会立马有个大电流过充,主环路跟限流环路都没来得及作用,虽然是漏极到地,是功率管的栅极直接被拉下去,而后限流环开始发生作用

网友C:
看波形只有1ns不到,有什么问题吗,esd电流可能都比这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只有1ns不到,有什么问题吗,esd电流可能都比这个大?

不是,是us级别的电流,我电路做不了ns那么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是us级别的电流,我电路做不了ns那么快

哦哦。复制功率管电流,流过电阻生成电压,经运放跟参考阈值电压钳位一下,输出去控制功率管的栅极。是不是这条路径延迟太大了。

短时间不大的电流应该没那么严重。你看layout design rule里面的文档,介绍的电流密度,短时间的电流密度可以是平均电流密度的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哦。复制功率管电流,流过电阻生成电压,经运放跟参考阈值电压钳位一下,输出去控制功率管的栅极。是不 ...

好的,我去看一下rule

网友D:
正常短时间的过冲都是靠电容抗着吧,况且你也说了是功率管的电流,功率管能流出这么多电流肯定意味着栅极已经拉低了,栅极都拉低了,你限流环还没工作这个也不应该,正常来说主环路都调整栅极了,限流环还能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短时间的过冲都是靠电容抗着吧,况且你也说了是功率管的电流,功率管能流出这么多电流肯定意味着栅极已 ...

这里主要担心的是芯片功率管或者功率管通路上的电流过大,内部保护,应该还是我调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