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韩国东部工艺带ISO和SUB的五端的管子怎么用呀?接哪呀?

楼主(2025-07-02):
我看到帖子说iso接最高电位,我这样子接可以吗?就i是反相器的N管的iso端口接N管子的D端可以吗?

网友A:
你有pdk文件吗,可以进去看看对应mos的剖面图以及各个端口对应的掺杂类型,ISO一般是做隔离用,接的n-type,所以为了让其与sub(p-type)行成的pn结导通,ISO一般接电源,当然这是中压管的处理方式,高压域可能就会更复杂一点,需要根据电路设计情况来决定接什么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pdk文件吗,可以进去看看对应mos的剖面图以及各个端口对应的掺杂类型,ISO一般是做隔离用,接的n-type ...

PDK里面的iso接N-type ,我不知道在这种反相器中我把iso接到N管的D端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PDK里面的iso接N-type ,我不知道在这种反相器中我把iso接到N管的D端行不行

一般所有管子ISO都接VDD,这样所有管子可以放在一个大的ISO ring里,除非有特殊需要才会另外考虑ISO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所有管子ISO都接VDD,这样所有管子可以放在一个大的ISO ring里,除非有特殊需要才会另外考虑ISO怎么 ...

就是说iso去接整个电路的最高电位,就比如这个反相器,咋们的iso直接接到VDD上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iso去接整个电路的最高电位,就比如这个反相器,咋们的iso直接接到VDD上应该可以

...

是的,可以这么说,一般中压域的ISO就接VDD,高压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这么说,一般中压域的ISO就接VDD,高压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考虑
...

嗯嗯谢谢你,后期有需要再讨论,麻烦你了

网友(2025-10-18):
楼主也是用东部的工艺吗?我最近刚接触这个工艺,遇到一点问题,能否请你看看我主页的帖子帮我答疑解惑一下?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