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fanout问题

楼主(2025-07-02):
想请教一下,我在跑innovus flow时发现place_opt_design之后,存在大量的fanout违例,哪怕用了optDesign -drv也不起作用,为什么工具不能自己查buffer去解fanout呀,而且我已经设了set_max_fanout这个约束

网友A:
drv failure是有办法看到原因的,是signal还是clock上面的fanout?setOptMode -verbose true
setOptMode -detailDrvFailureReason true
setOptMode -detailDrvFailureReasonMaxNumNets 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v failure是有办法看到原因的,是signal还是clock上面的fanout?setOptMode -verbose true
setOptMode - ...

细,牛逼

网友B:
2楼的命令挺不错,我猜楼主是设了dont touch所以没解掉

网友:
Fanout默认设置是只报不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v failure是有办法看到原因的,是signal还是clock上面的fanout?setOptMode -verbose true
setOptMode - ...

我设了这个命令,但是只显示了Total 2788 nets have violation which cant be fixed by DRV optimization,后面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命令挺不错,我猜楼主是设了dont touch所以没解掉

我加了2楼的命令发现工具没有报detail的reason,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2楼的命令发现工具没有报detail的reason,这是什么原因呢

会在工作目录中产生一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