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快捷键的function

楼主(2025-07-02):
例如:
hiSetBindKey("Layout" "None<Btn3Down>(2)"  "{leHiEditProp()  hiToggleEnterForm()}")
右击两次可以得到第一个函数的功能。
第二个函数的功能,在版图上怎么操作?

网友A:
第二个函数是个二级命令,举个例子,比如你用P画path,你要调整线宽你会用F3唤起Form窗口进行编辑;你这个类似,你画path时在没有结束命令右键双击就能唤起Form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函数是个二级命令,举个例子,比如你用P画path,你要调整线宽你会用F3唤起Form窗口进行编辑;你这个 ...

谢谢解答。提升了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