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脚本中dbGetOverlaps函数,如何将底层object放到list中,并使用

楼主(2025-07-02):
a=dbGetOverlaps(cv obj~>bBox obj~>lpp 0:5)
b=setof(obj_b a obj_b~>objType=="path")
上面语句,a是当前TOP往下5层中所有与obj的bBox有交叠的object,包含shape,instance等;
b是将a进行筛选,objType为path的list;
现在b中只含有TOP层与obj的bBox有交叠的path,没有底层instance内与obj的bBox有交叠的path;
请问如何可以将底层instance内与obj的bBox有交叠的path也同样抓出来?

a=(path1 (cell1 path2))
b=(path1)
想要得到b=(path1 path2)

网友A:
while(listp(a)
    a=cadr(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listp(a)
    a=cadr(a)
)

如果cell是只有这一层,这个可以解决;当cell1下面还有cell2,或者是多层,且path2在cell2内时就没办法这样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