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跑LVS问题。

楼主(2025-07-02):
大佬们,有遇到空symbol的吗,LVS过不了。因为最开始用的顶层金属电阻,后面不要电阻了,只要顶层金属。

楼主:
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呢?

电路中,edit模式下,右键电路,有个ignore,点一下电路上就有个×就可以了。改不了电路就BOX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edit模式下,右键电路,有个ignore,点一下电路上就有个×就可以了。改不了电路就BOX这个东西。
...

这个是电路才能操作的,有版图操作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路才能操作的,有版图操作的方法吗

版图把这个东西box掉试一下呢,或者直接改网表,把这个东西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把这个东西box掉试一下呢,或者直接改网表,把这个东西删除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