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情况下运放会开环使用呢?

楼主(2025-07-03):
导师给了个传感器电路,里面放大级是开环用的,而且用了BJT输入级,从来没见过这种结构,有无老哥见过?

网友A:
是否是用作比较器呢?BJT输入级还是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用作比较器呢?BJT输入级还是有的吧

不是比较器,是用作放大级。

请问BJT输入级不是输入阻抗很小吗,有什么优点呢,输入是个共集电极管子,应该是用作输入buffer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比较器,是用作放大级。

请问BJT输入级不是输入阻抗很小吗,有什么优点呢,输入是个共集电极管子, ...

可能是输入电压不太合适,用三极管垫高?最好还是把图放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