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layout的点亮中,会出现源漏一起亮,电阻体也会一起亮的情况,求解决

楼主(2025-07-03):
求助大佬们!在layout的点亮中,会出现源漏的AA一起高亮和电阻体的POLY也会一起亮的情况,一点亮全部短路了,只能把AA和M1的连接点亮取消掉,有没有办法只高亮MOS的源漏和电阻两端,比如沟道地方的AA和电阻体不点亮。

网友A:
使用快捷键“n”唤出Net Tracer后,使用F3下拉菜单,修改点亮的截止层(最下面的Connecttion Setup)为M1.默认好像是NW,所以所有连在一起的AA,NW都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快捷键“n”唤出Net Tracer后,使用F3下拉菜单,修改点亮的截止层(最下面的Connecttion Setup)为M1. ...

大佬,我这快捷键N没有绑net tracer的快捷键,只会在option那打开net tracer,没有看到你说的

网友B:
leHiMarkNet()之后按F3,Via Layers把ACT勾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HiMarkNet()之后按F3,Via Layers把ACT勾取消掉

取消掉就没法点亮AA和metal的连接关系啦,有没有办法只点亮源漏,不点亮中间沟道那一部分的

网友C:
poly跟aa加stop layer看看,正向反向都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这快捷键N没有绑net tracer的快捷键,只会在option那打开net tracer,没有看到你说的
...

lntHiNetTracer()

N绑定的是这个函数,你可以在CIW窗口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ly跟aa加stop layer看看,正向反向都加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tHiNetTracer()

N绑定的是这个函数,你可以在CIW窗口试一下

试了,还是只能点亮金属,没法点亮源漏

网友D:
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exclude;

添加类似的stop laye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exclude;

添加类似的stop layer试试

成功解决了!谢谢大佬!

网友:
markNet点F3,Via layers中可以选择要点亮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