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F后仿,为什么后仿结果与前仿一样,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5-07-03):
按照图中步骤设置的。

网友A:
你看下电容合并和忽略设置里面的单位是啥,大概率是PF,这样就和前仿没区别了,都没寄生电容了,要改成FF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电容合并和忽略设置里面的单位是啥,大概率是PF,这样就和前仿没区别了,都没寄生电容了,要改成FF才 ...

没有忽略过电容,采用的都是默认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忽略过电容,采用的都是默认配置

就是默认值的问题,需要你确认

网友:
查一下仿真的网表,里面是否有寄生电容,一般会用dspf定义的子电路代替掉schematic的子电路。当然,也有可能用include的形式,但都可以从仿真的网表中看出来。

网友B:
看一下仿真的时候,replaced成功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仿真的时候,replaced成功了没

+1  首先看一下sim massage 里面是否有 subcke xxx xxx replaced "xxx.nelist"这一行来确定是否是后仿,如果没有这行的话就是前仿真,可能原因是nelist里的名字和模块的名字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仿真的时候,replaced成功了没

这个一直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一直没找到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没有出现这一行,我目前的理解是本质是在input.scs文件里面修改网表内容,用寄生参数网表替换。我感觉是没有replaced成功。所以才前后仿真结果一样。我有看到教程是手动修改input.scs的,但我不清楚具体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没有出现这一行,我目前的理解是本质是在input.scs文件里面修改网表内 ...

可以用netlist作后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用netlist作后仿

可以大概讲下吗,十分感谢!
我有尝试不使用ADE的gui进行后仿,而是使用spectre命令行+手动修改input.scs的方法进行仿真。不清楚您说的用netlist做后仿具体是指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大概讲下吗,十分感谢!
我有尝试不使用ADE的gui进行后仿,而是使用spectre命令行+手动修改input.scs ...

b站上有视频讲解,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