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从eetop论坛下了个s%o$c$r$a%t%e%s 1&7*10

楼主(2025-07-03):
前段时间从eetop论坛下了个s%o$c$r$a%t%e%s  1&7*10

用nic400 r1p2  产生代码,  发现 位宽是限制在64位以内.
恳请群里大佬指导下  如何破解这个限制,  谢谢

网友A:
地址位宽吗?你看下,好像就是限制为32-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位宽吗?你看下,好像就是限制为32-64的。

文档里面没提这个   我用老版本  数据位宽可以25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档里面没提这个   我用老版本  数据位宽可以256的

你在gui界面里面,把鼠标悬停到地址位宽那个选项那里。会弹出来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档里面没提这个   我用老版本  数据位宽可以256的

你确认下是地址位宽,还是数据位宽。数据位宽是可以到256的。

楼主:
这个是软件没完全破解
群里大佬老的破解  是可以的  完全符合trm里面的说明

这个地址  数据位宽都是 最大64

网友:
我用的是旧版本的工具,addr最大是64,data最大是256

网友:
你在哪下的,求

网友:
应该是你的LIC 不全, 我用的工具和IP包和你的同一个版本号, 确认是可以到25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软件没完全破解
群里大佬老的破解  是可以的  完全符合trm里面的说明

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