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LEF文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7-03):
在工作目录下打开abstract窗口之后,点击File→Library→open,打开想要提取的库,点击之后没有导入任何东西,没有绿色的√号,左侧core之类的也没有导入进来的东西,出现了error,想询问是否是哪里步骤错误缺少了什么文件或者步骤?

报的error

网友:
tf文件里缺少定义metal和孔

网友A:
tf文件的问题,缺少金属层和孔的连接关系,金属text层对应关系等信息,可以自己写,参考可以用的tf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文件的问题,缺少金属层和孔的连接关系,金属text层对应关系等信息,可以自己写,参考可以用的tf来写 ...

好的,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是techfile的问题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是techfile的问题 吗

好像我这边.tf文件本身没有问题,新建库的时候用了这个把.tf文件贴进来

,就可以在abstract里面导入进库了,abstract里面也记得把tech的LEF文件导进来

,但是我后面写pin的地方还是卡住了,前面你先试试这样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具体对不对,还有一种方法是在abstrat导入GDS之后再attach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