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中电容阵列的设计求助!!!

楼主(2025-07-03):
各位大佬好,小弟想做一个输出震荡频率在4.905GHz-4.925GHz的PLL,但是目前的问题出在,考虑采用2.3nH的电感,但是对于电容阵列的设计有些许问题,目前是考虑用VCO产生两倍输出频率的振荡信号,然后通过分频器分频输出后接入PLL环路。
但是目前对于电容阵列的设计一头雾水,不知道采用1、2、3、4、5...这种等差容值的电容阵列,还是考虑采用1、2、4、8...这种等比的电容阵列,并且基于ADE XL扫参出来的结果很奇怪,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去设计,有没有大佬能够提供一些文章或者是书籍供小弟去学习一下...

电容阵列扫参结果,跟我自身理论学习差异很大

电容阵列扫参结果,跟我自身理论学习差异很大

电容阵列图

电容阵列图

楼主:
对于电容阵列最大的问题就是,当B3管开启的时候,随着B1管跟B2管开启,引入了新的并联电容的情况下,按理来说对于电路而言电容的容值上升,根据振荡频率公式而言会使得振荡频率下降,但是我这个仿真结果反而使得振荡频率增加了,并且没有规律,因此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设计了....
希望看到的大佬给一点建议

楼主:
另外就是晶体管的设计均采用200n/60n的开关管,但是随着电容容值的上升,Multiplier的值也采用等比例设计上升,但是出现了我前文所提到的情况

网友:
频率太高,仿真maxstep设置小一点,再看看结果

网友A:
振荡频率10GHz的话,这个感值可能有点大了,接进去的时候MOS管的寄生电容带来的影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频率10GHz的话,这个感值可能有点大了,接进去的时候MOS管的寄生电容带来的影响会很大 ...

前辈,请问对于选取电感大小有什么好的方式,我这就完全是调参选用的尺寸?
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供参考学习一下,我想做一个精准产生9.81-9.85GHz频率段的VCO,感觉现在设计起来很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对于选取电感大小有什么好的方式,我这就完全是调参选用的尺寸?
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供参考学 ...

多仿一仿,我这边也没啥好的资料,一般都不会讲具体的参数设置。经验来说感值越低整体性能会更好一点,主要是因为电感Q值很难做高,电容Q值相对来说更好做高。当然也不是很绝对。然后根据你的振荡频率和你电感取值来看,你的电容容值可能就几百飞,MOS管SD的寄生实际上也有好几飞,可能占比有点高了。当然这都是我的个人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对于选取电感大小有什么好的方式,我这就完全是调参选用的尺寸?
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供参考学 ...

一般来说设计比较高频率的VCO,会预留150~200fF的寄生电容量给MOS管和版图,然后根据频率计算出大概的电感值和Q值。开关电容的和可变电容的量就根据调谐范围TR去设计。一般采用1:2:4的开关电容,对于你这个很小的TR,Tank的Q值是被电感主导的,开关电容的MOS开关尺寸稍微给大一点,差不多4u/60n都不会降低Tank Q值,然后偏置电阻R和电容低通滤波,截至频率要尽可能低于振荡频率。然后前仿可以挂一个50fF的固定电容,后仿的时候去掉。另外最好做温度补偿或者一个简单的幅度控制环路去应对PVT。简单VCO的设计差不多就这么多,可以看一看硕博学位论文,里面有相关VCO和开关电容的设计方法。

楼主(2025-08-07):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设计比较高频率的VCO,会预留150~200fF的寄生电容量给MOS管和版图,然后根据频率计算出大概的电 ...

好的,谢谢大佬,小弟会好好研究学习一下的

网友C(2025-11-06):
如果bit2不均匀的话,先单独用sp仿真swca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bit2不均匀的话,先单独用sp仿真swcap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sp仿swcap了,电容是均匀的,但是放到整个电路里面的话会在出现不均匀分布的情况,而且在某几个点还是会出现像楼主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