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LDO芯片测试外围电路负载电流跳变?

楼主(2025-07-03):
目前想测试一款LDO芯片的瞬态响应,外围电路怎么提供让负载从10uA一下子跳变到200mA,是需要通过专门的仪器吗?还是可以通过外围电路的设计?
有一想法是,例如输入一个方波信号作为控制信号,高电平接在较小的电阻上得到200mA,低电平就接在较大的电阻上得到10uA,然后方波的上升沿和或者下降沿相似的控制我们在cadence里面仿真的效果。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可不可行,但具体步骤还没有思路实现,想看看大家有没有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测负载跳变,一般是用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