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BScan] mdt库中,单比特EN对多比特IN/OUT port的mode如何处理

楼主(2025-07-03):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有一个ucie module它的一部分port的定义是下面这样的:

module ucie (
    input wire             i_byp_tx_ie;
    input wire             i_byp_tx_oe;
    input wire [39:0]   i_byp_tx_din;
    output wire [31:0] o_byp_rx_pad_dout;
    output wire [3:0]   o_byp_p_rx_pad_dout;
    output wire [3:0]   o_byp_n_rx_pad_dout;
    inout wire [31:0]   TXDATA;
    inout wire [3:0]     TXCKP;
    inout wire [3:0]     TXCKN;

    inout wire [31:0]   RXDATA;
    inout wire [3:0]     RXCKP;
    inout wire [3:0]     RXCKN;
); // rest of module content

我需要手动转出来它的mdt库用于后续insert bscan,但是在写pad mode这里卡住了,我目前写了两种结构:
1):
model ucie_pad (//port)
(
    cell_type = pad;
    model_source = verilog_module;
mode (
    pin (TXDATA[39]) (pad_pad_io; )
    pin (RXDATA[39]) (pad_pad_io; )
    pin (i_byp_tx_din[39]) (pad_to_pad; )
    pin (o_byp_rx_pad_dout[31]) (pad_from_pad; )
)
// rest of 31 bits for non-differential port
mode (
    pin (TXCKP[3]) (pad_pad_io; pad_diff_voltage )
    pin (TXCKN[3]) (pad_pad_io_inv; )
    pin (i_byp_tx_din[7]) (pad_to_pad; )
    pin (o_byp_p_rx_pad_dout[3]) (pad_from_pad; )
    pin (o_byp_n_rx_pad_dout[3]) (pad_from_pad; )
) // rest of 3 bits for TXCKP/N port
// same mode def for RXCKP/N port

input (i_byp_tx_ie) (pad_input_enable_high; )
input (i_byp_tx_oe) (pad_enable_high; )
// rest of model content
)
2):

model ucie_pad (//port)
(
    cell_type = pad;
    model_source = verilog_module;
mode (
    pin (TXDATA[39]) (pad_pad_io; )
    pin (RXDATA[39]) (pad_pad_io; )
    pin (i_byp_tx_ie) (pad_input_enable_high; )
    pin (i_byp_tx_oe) (pad_enable_high; )
    pin (i_byp_tx_din[39]) (pad_to_pad; )
    pin (o_byp_rx_pad_dout[31]) (pad_from_pad; )
) // rest of pad modes
input (i_byp_tx_ie) ()
input (i_byp_tx_oe) ()
)
(2)里的变动就是把ie & oe写到了每一个mode里面,而不是像(1)里是在input那里标明它们的attribute。我之前没写过enable pin和data pin width不一样的情况,所以不太确定(1)和(2)哪种写法是对的。

如果有大佬对mdt库的结构比较熟悉的话,还请帮忙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