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的 signalEM违例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5-07-03):
redhawk 的 signalEM违例的标准是什么?除了常规分析:平均电流,peak&RMS互联流过

感谢大佬老师解答,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2025-08-05):
基于tech file里面的EM rule计算阈值电流,peak/avg/rms有不同的阈值电流计算方式。

然后工具按照实际电流与阈值电流的比值,超过100%就是出现了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