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加载Display的Skill Code

楼主(2025-07-03):
我们在加载自制的Display文本时,较多的会使用以下两种方式:
①打开Layout编辑界面后,在LSW中打开“Display Resource Editor”窗口,在此Load自制的Display文本。
该方式比较基础,操作起来也慢。
②建立.cdsinit文本,在该文本中建立快捷键绑定drLoadDrf Display路径,键盘上点击快捷键后,则自动加载设置好路径的Display文本。如果是工艺单一,那么该方式比较简单快捷。若不同工艺用不同Display文本时,则比较繁琐。要么将.cdsinit文本建立在每一个启动Virtuoso的项目路径下,建立起专属的.cdsinit文本,其中加载针对于该项目工艺的Display文本。或者将.cdsinit文本放在家目录下,每次启动不同工艺的项目时,都需要在.cdsinit文本中drLoadDrf后更换不同的Display文本路径。灵活度不高,繁琐。
由此,写出附件中的skillcode。该脚本只需要在家目录下的.cdsint文本中Load,那么打开不同工艺不同项目时,只需要键入快捷键8,则打开弹窗,只需要写入工艺信息,即可加载对应的Display文本。
例如,打开virtuoso后,在Layout界面,键入8,打开弹出,键入smic110,则加载自制的smic110 Display文本,重新输入tsmc28,则更新加载自制的tsmc28 Display文本。以此类推,再也不需要给专属项目专属的.cdsinit文本了。

用记事本写的Code

网友:
感觉很方便

网友:
我直接写在deRegUserTriggers来加载,开cellview时获取当前cv的tf 来加载对应display文本

网友A:
load 不成功呢,提示 Display file not fou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ad 不成功呢,提示 Display file not found

displayfilemap的数据没写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playfilemap的数据没写对

;;1. copy display file to working directory(start virtuoso dir)
;;2. load("path/skLoadDisplayFile.il") in used .cdsinit

649 Bytes, 下载次数: 1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不成功呢,提示 Display file not found

需要将Code中display文本路径修改成你自己存放display文本的绝对路径。

网友:
还可以新建一个下拉菜单,想用哪个display点一下就好了,还可以用同事的display方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