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压信号输入共栅放大器,低压PMOS的B端如何接?

楼主(2025-07-03):
目前使用共栅放大器作运放,负反馈后实现虚短,将P/N端电位钳位在相同电位;

P端可以认为是固定高压信号,N端是反馈后被钳位端。运放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
低压PMOS作输入管,高压PMOS用来耐压和共源共栅作用。那么两边的B端怎么接呢?
第一种接法就是左右两边分别接N/P输入端,但是这样的话由于是不同电位,就要分别放不同环里,导致低压PMOS无法匹配。第二种就是统一接到P端:
如果按第一种接法匹配性会很差吗?大家遇到这种一般是怎么做的

网友:
P如果是固定高压信号,按照第二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