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or sch,一个创建pin和一个创建wireStubs的skill脚本

楼主(2025-07-03):
作用:如题。

环境:创建pin的脚本51、61都可以用;创建wireStubs用于51(61系统已自带)。

1.创建pin脚本: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reatePin.il脚本,然后先选中insts或者labels,之后用绑定的快捷键7或者CreatePin()调用,可以通过CreatePin(0.3)这样修改生成pin的间隔,缺省是0.2。
①只选中inst,然后执行脚本,会在最左侧根据terminal的名字生成pin,pin的direction与inst的terminal相同。若当前cell view已存在同名pin,则用note报出。
②选中inst和labels,可以同时生成,用一个note标示分隔
③labels和inst的terminal同名,同样通过note报出。
④单选中labels也可以生成,同名同样通过note报出,反正不会出现同名的pin。label因为不具备direction信息,所以统一用input来生成了。

2.创建wireStubs脚本:
用法:在CIW窗口load SchHiCreateWireStubs_51.il脚本,然后先选中insts,之后用绑定的快捷键space或者SchHiCreateWireStubs()调用。
注意1:IC61系统自带此功能,所以这脚本是给IC51用的。
注意2:若symbol端口生成不规范,则会出错。

946 Bytes, 下载次数: 2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CreatePin更新2.0

第一版没考虑到生成的位置和间距,使得生成pin不在格点上。

网友A(2025-08-19):
④单选中labels也可以生成,同名同样通过note报出,反正不会出现同名的pin。label因为不具备direction信息,所以统一用input来生成了。

这个在别的脚本上看到过obj~>net~>allInstTerms~>direction可以获得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别的脚本上看到过obj~>net~>allInstTerms~>direction可以获得信息

label在没check之前是不具备net信息的;check之后也会出现连接intput和output的情况,allInstTerms不止一个结果,还是要抉择用哪个方向作为其direction的参数

网友B(2025-09-24):
大佬可以出一个在矩形里用ChopShape挖一个圆形孔的skill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出一个在矩形里用ChopShape挖一个圆形孔的skill嘛

如果要挖的slot个数少的话,可以直接在矩形上画一个圆然后用与或运算就行了。

如果要像常见的那种打满slot的情况的话,用skill去处理也可以:
①确定圆的半径,然后根据半径算出圆在原点坐标的点集circlePoints
(可以利用我之前发的帖子的代码:

一个可以创建任意角度的扇形或者圆环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61383-1-1.html

②根据一定的算法算出在矩形上要slot的point,放在points里
③利用坐标转换函数把circlePoints根据points转换成实际要切的圆的circlePoints
④使用leChopShape()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挖的slot个数少的话,可以直接在矩形上画一个圆然后用与或运算就行了。

嗯,我现在就是用您之前的这个代码配合ChopShape实现的。skill里有把现成图像转换成坐标集合的指令么?想着利用CreateEllipse生成一个圆再把它放到ChopShape里减少代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现在就是用您之前的这个代码配合ChopShape实现的。skill里有把现成图像转换成坐标集合的指令么?想 ...

转化成polygon类型就有现成的point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化成polygon类型就有现成的points了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