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wk-SC_Electrothermal调用Mechanical_Engine

楼主(2025-07-03):
RedHawk-SC_Electrothermal调用Mechanical_Engine,如何实现的。

现在2个工具都安装了,但是使用RedHawk-SC_Electrothermal报错
按照提示在做软链接吗?我进入RedHawk-SC_Electrothermal安装目录下的solver目录
ln -s Mechanical_Engine安装目录  mapdl
最终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提示你了需要单独下载安装MAPDL,如果有的话那就是 link没做好,需要放到/cps_install/solver目录下

网友A:
楼主试试把Mechanical_Engine的目录指到mechanical_engine_2023R1/v231这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试把Mechanical_Engine的目录指到mechanical_engine_2023R1/v231这一级

经测试,需要link到v231这级。

网友B:
跑的时候缺redhawk_sc_electrothermal这个feature,楼主能分享一下全一点的license file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的时候缺redhawk_sc_electrothermal这个feature,楼主能分享一下全一点的license file不? ...

这个按格式手动加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按格式手动加就可以吧

每个feature对应的密钥不一样,手动添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