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显示pin角闪烁错误

楼主(2025-07-03):
在版图顶层改了一下电感模块的版图之后,电感就突然不能识别我的pin了,pin角显示错误并闪烁。并且在layout xl中显示所有金属连在了一起,这是为什么呢?应该如何解决呢?求指点!

网友A:
这个不是emx的问题,是新版本layout xl的问题,就是一个警告,两个net接一起了,你想忽略可以在左边点一下mark里的warning不显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emx的问题,是新版本layout xl的问题,就是一个警告,两个net接一起了,你想忽略可以在左边点一下m ...

是这样吗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