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2reg、reg2out的时序分析

楼主(2025-07-04):
各位大大,最近刚开始学数字后端
学习过程中公司里的后端工程师说:做时序分析时,in2reg可以不分析hold time,必须分析setup time;reg2out可以不分析setup time,必须分析hold time

公司里的项目只设置input delay、output delay、输出负载,貌似没有更多的输入输出端口约束了
有这个说法么,原因是什么,我感觉他说的云里雾里的,没听懂。。。

网友:
原则上setup  hold都是要分析的。一定要在这2个之间选的话,我觉得hold更重要。因为hold不足是没法修的。而setup是和时钟的频率相关。如果setup不足,还可以降频使用,是要牺牲性能的。
你说的input更关心setup就是说,如果setup不过,你们只能降频使用。而hold不过,你还可以通过调整自身设计来满足。
output更关心hold,这个我也不懂。因为同样的,对方也可以加buf修hold,而setup修不了。
个人理解,无论是input还是output上的延时都做的短一些比较好。给对方多留一点裕量。

网友:
说“一般xxx怎么怎么样”这种情况的,都是要看前提的,不看前提的话这种论点没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没有这样的说法,原因应该是跟你们的约束习惯有关,但最终都要按真实情况考虑setup和hold

你们同事的说法可以从clock latency的角度思考,与ideal clock相比,PR后的in2reg的latency加在了capture端,而out2reg的latency加在了launch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