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后仿真问题

楼主(2025-07-04):
这是我的电荷泵开关部分电路,后面是直接接了一个电容,开关控制给电容充电的电流,从而改变电容上的电压值。这是前仿真结果,看起来是正常的
这是后仿真的结果,会有一个大约20mv的过冲
各位大哥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小弟试了一下拉扎维书上加dummy开关的方法,没有改善。

网友A:
感觉像是飞电容太小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飞电容太小的缘故

你好,飞电容是什么呀。可以具体说说吗?感谢大佬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画的电荷泵提参后仿有电流点怪,后仿电流镜全部都是1.71u左右不成比例(实际大小应该是6.6u:3.3u:6.6u:13.2u:26.4u,比例应该是1:0.5:1:2:4)这是什么原因?我找了好久找不到?这是我第一次画版图,麻烦楼主指点一下是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