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释工艺相关的几个小概念

楼主(2025-07-04):
CPP 和 LUP_SRM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CPP:connect poly 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P:connect poly pitch。

为什么叫contact poly 啊,contact 是想表达什么?就是同一个std cell 内的poly是在上一层有metal互联吗?

还有非contact poly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P:connect poly pitch。

图上的contact area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不contact, 那不就是dummy poly嘛,事实上如果没有contact,poly之间的pitch可以更小,因此contacted poly pitch才是更有意义的指标

图中的contact area,估计跟上下文有关系,看图的话就是diffusion的连接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contact, 那不就是dummy poly嘛,事实上如果没有contact,poly之间的pitch可以更小,因此contacted poly  ...

不是很清楚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