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参数SPEC相关问题及PLLsim工具中Phase Noise Degree/Jitter相关问题

楼主(2025-07-04):
请教一下各位,目前正在对某一PLL进行参数设计定义(设计SPEC部分)。因此想了解一下如果我根据某些参数需求(例如根据设定好的FREF/UBW/KVCO/C1得出了CP/R1/C2)那么如何拟合出这个参数下系统大致的RMS Jitter?

PLLsim工具当中设置好各关键节点参数后点击Phase Noise/RMS Phase Noise选项卡后出现的这个"RMS Phase Noise = 0.2051 degrees (1.000 Hz - 1.000 MHz)"如何转换成RMS Jitter?

我自己之前也做过电路设计好的Jitter拟合,RMS Jitter简单理解应该是与PN曲线在某一频率范围内的积分相关。

后续也查了一下Matlab自带的函数,都是直接将Jitter转换为rad/degree/s(at specified Frequency),这个特定频率怎么取,不应该是某一频率范围吗,怎么和单一频点相关?

PLLsim PN曲线及RMS PN xx Degrees

PLLsim PN曲线及RMS PN xx Degrees

网友A(2025-08-30):
应该是这个degress值/(360*fv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degress值/(360*fvco)

不好意思,没太理解您的意思,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大佬

因为我看之前发的链接(phaseNoiseToJitter - Measure RMS phase jitter from phase noise data - MATLAB)中的应用例子里是提供了PN曲线的4个横坐标值(Hz),并同时提供了PN曲线对应的4个纵坐标值(dBc/Hz):

PNFreq = [100,1e3,1e4,200e6]-N(Phase Noise)Pow = [-125,-150,-174,-174];[Jrms_rad Jrms_deg  Jrms_sec] = phaseNoiseToJitter(PNFreq,PNPow,'Frequency',100e6)
随后调用PN2jitter函数设置了一个100MHz的频率取计算它的jitter,照理来说jitter是要有一个积分区间的,他这个100M是对应设置了上限还是下限?还是说设置了其他我不太清楚的物理定义量?

网友A:
这个公式给了四个频偏相噪值100、1k、10k、200M,默认积分区间是100到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给了四个频偏相噪值100、1k、10k、200M,默认积分区间是100到200M

谢谢!那如果后面那个function写入100MHz,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是100-100MHz的积分

楼主: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后仿发现带ESD的PAD驱动能力不够,无法拖动模块内96M信号正常输出(当时考虑数字PAD可能会有整波效果,出来的波形可能是特别正的方波,影响测量jitter,因此使用了foundry提供的模拟PAD,后续后仿发现更糟糕,模拟PAD所需驱动能力过大,无法正常输出高频时钟波形),但目前已经投片,只能寄希望于小数分频器输出信号(频率和fref接近)的这个信号进行大致反推了,该分频输出信号后仿结果带模拟PAD是正常的,请求各位大佬能否帮帮忙,看看我这种案例如何根据小数分频器输出信号反推小数锁相环输出信号相位噪声(如果小数杂散存在反推的方法也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