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转schematic问题

楼主(2025-07-04):
ERROR (AVLVSNN-10091) : 'pch_svt_5v' cell requested to blackbox could not be netlisted as no pin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Check blackBoxPinInfo settings for the cell.
*ERROR* cell 'pch_svt_5v' is not defined.
ERROR (AVLVSNN-10091) : 'nch_svt_5v' cell requested to blackbox could not be netlisted as no pin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Check blackBoxPinInfo settings for the cell.
*ERROR* cell 'nch_svt_5v' is not defined.

当我在用cdl转换为schematic过程中,报了如上错误。cdl中的pmos和nmos都是以XM开头,我有试过修改为M也是不行,有大牛能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吗?补充说明一下,spctre网表导出的PDK库的网表也是Xm的。

网友A:
网表贴部分出来吧,不然真不好看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表贴部分出来吧,不然真不好看出哪里有问题。

如上是采用的subckt的方式写的网表,我试过把XM开头改为M开头,报一样的问题。还请各位大牛指导如何才能导入成功。

网友B:
pch_svt_5v  和 nch_svt_5v没有定义好?
提示找不到他们的定义,找不到他们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h_svt_5v  和 nch_svt_5v没有定义好?
提示找不到他们的定义,找不到他们的引脚 ...

反复检查过,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map截图如下:

device map

device map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检查过,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map截图如下:

没用过这个功能,估计需要map到Cadence自带的devices,如nmos, pmos等,而不是mapped to nch_svt_5v, pch_svt_5v

网友:
有没报错的器件,你仿照没报错的器件写个定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