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的Simulink仿真,输出明显小于预设值

楼主(2025-07-04):
如图,用matlab的simulink仿真一个同步整流的开环buck,如图

输入电压3.7V,期待输出0.9V,开关频率100kHz,负载电流0.1A,电感纹波比例按0.3设置,允许输出电压波动0.01V,根据

计算,设置的电感值为227uH,电容为3.75uF,输出并联的那个电阻设置的是10欧姆。仿真结果,输出稳定在0.41V左右.这合理吗?占空比,各个参数已经都检查过,没写错,
这个电压损耗有这么大吗?还是哪里不对?

其他不变,我增加一点输出电容比如到6uF,输出会增加到0.65V左右,甚至逐步增加,可以到0.9V甚至更高(例如10uF到1.35V)?但是输出电压怎么跟输出电容有关?这怎么解释?我增大到40uF,输出电压反而变成了脉冲,没有增大电容稳压的结果

请问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可以解释下我遇到的情况,谢谢!

网友A:
從你提供的架構來看,迴授fb在哪裡呢?pwm是獨立自已給的??理當應該透過迴授再與ramp比較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你提供的架構來看,迴授fb在哪裡呢?pwm是獨立自已給的??理當應該透過迴授再與ramp比較才是 ...

是的,目前我设计的buck还只是一个开环状态,PWM是自己给的,根据输入3.7V,输出0.9V,预设了25%的占空比

网友:
1.負載先移除
2.建議加入迴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