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pre.4 { @ Register Layer 29 for the entire chip CHIP NOT FRAME }

楼主(2025-07-04):
pre.4 { @ Register Layer 29 for the entire chip
    CHIP NOT FRAME
}
请问这个报错怎么解决?看论坛,说是没加边框。可是边框怎么加?

网友:
一般对应的单元库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frame cell,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
应该搜一下这个FRAME 指的是什么层次,用来框住整个CHIP

网友:
模块级别的话不用管

网友:
这个错应该可以在TOP上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