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时序报告求助!!

楼主(2025-07-04):
新人求助,在做完route查看时序报告的时候,发现我的hold报告中一条path上有很多的寄存器,可是这条pah是clk2reg的,按理说到一个寄存器的Q端就会停止的,为什么一条通路上还是会出现多个寄存器,有没有大佬教一下,是哪个步骤做错了,是path group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下面是我一条有vio的path

1

1

2

2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大概有两个问题
1.  你的other end arrival是0.007,我猜你的capture clock source latency也是负的,你先回ccopt在下ccopt_design之前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再看看timing report是不是launch capture都是负数开始
2.  你的u_soc_top_test/lfextclk_reg/Q看起来fanout有1040,应该sdc里有订ideal network你没注解掉,前端确实经常会给带ideal network的sdc给后端挖坑

网友B:
报告最后一列里面写得很清楚了,有generate clock,这些是分频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最后一列里面写得很清楚了,有generate clock,这些是分频寄存器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route后用optDesign -postRoute -hold这条对hold进行修复,大部分都被修掉了,但就是有几个的slack一直没变,其中就有一个我上面截图的这条path,我看了时序报告,修复前后这条路径都没变过,工具并没有在这条data路径上插buffer,它的data arrive time就没变过,我该如何将这类的vio修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route后用optDesign -postRoute -hold这条对hold进行修复,大部分都被修掉了,但就是 ...

你这里看起来是时钟当数据用的,工具修hold是不会再时钟上插buf的,和前端确认下这条路径的真实性,确定要修就自己插buf修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route后用optDesign -postRoute -hold这条对hold进行修复,大部分都被修掉了,但就是 ...

看一下这个path group是不是设了fix hold ignore

网友A:
为什么你的起点arrival time是负的,你有订clock source latency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看起来是时钟当数据用的,工具修hold是不会再时钟上插buf的,和前端确认下这条路径的真实性,确定 ...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这条路径上加了buffer,hold确实有缓解,但是会带来其他path的violation,我就用了这个命令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incr对hold进行修复,可是修复完再查看时序报告,原本插了buffer的这条路径,插得buffer带来的delay又变回0了,想请问你这是什么情况,以及我又该如何将hold修好?谢谢

1

1

2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的起点arrival time是负的,你有订clock source latency吗

我设置了physical constraint,这条path的起点也并不是负的,这条path的起点是u_soc_top_test/lfextclk_reg/Q,至于为什么会从不是起点的路径开始报时序,这个我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physical constraint,这条path的起点也并不是负的,这条path的起点是u_soc_top_test/lfextclk_r ...

因为你在Q上generate了时钟,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这条路径上加了buffer,hold确实有缓解,但是会带来其他path的violation,我就用了这 ...

你是在lfext_clk_reg的输出加的buf还是在下面这个寄存器的D端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lfext_clk_reg的输出加的buf还是在下面这个寄存器的D端加的

lfext_clk_reg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大概有两个问题
1.  你的other end arrival是0.007,我猜你的capture clock source latency ...

实在是太专业了!我按照你的建议看了sdc,发现里面设了两个ideal clock,导致我修时序的时候这两条path不参与,谢谢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lfext_clk_reg的输出

你这样插buf在公共路径,会影响到其余路径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的起点arrival time是负的,你有订clock source latency吗

average latenc显示方式的区别,要不从0开始,要不从负均值开,inn里面好像可以改,不影响timing 分析